[联想]
0Z9933CN这个芯片如何去保护

楼主(2014-09-18):
0Z9933CN这个芯片如何去保护  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4-9-19 08:02):
明基G2220,拿来的时候灯管插头击穿放电,以为是插头接触不好,更换后继续击穿放电,更换灯管后开机,亮一下就灭了,测量5V 12V 3.3V正常,这时候就想到去保护了,再次把灯管都拿出来测试,发现一根灯管焊接处断了

补充内容 (2014-9-19 09:42):
所有部件没装回去之前测试正常,都安装好之后还是亮一下就灭了,只能去掉保护了,小白表示很无奈

网友A:
将芯片第12脚接地去保护。

网友B:
先测试灯管,如果是好的,再将12脚对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芯片第12脚接地去保护。

谢谢    灯管有问题,特别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测试灯管,如果是好的,再将12脚对地

谢谢    灯管有问题,特别暗 已经更换  正在烤鸡

网友:
再焊接的时候直接把接头减去一点吧,那地方应该是氧化严重,所以断了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灯管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