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131F主板的维修过程,供大家参考

楼主(2014-09-18):
此板系山寨上网本主板,拥有量还是较大的,12寸以上,用这板较多。没图纸,80/100的芯片找不到PDF。和笔记本又不完全一样。在找故障时难度高。用不上诊断卡,我又没可调电源。全靠面板灯作参考。维修有一定难度,发出来,有遇到可参考一下。
维修过程:开初是黑屏,不定时的。首先考虑三桥芯片(开始不知它是三桥)虚焊,加焊后不能开机。开机灯亮,其它无任何反映。测待机电压5V正常,3.3V只有1.03V,怀疑有问题?(修好后也只有1.2V)带电测待机充放(ISL6251)电芯片时,不小心23与24相短,当场烧坏ISL6251和AD4842。发回换上3.3V一样1.1V。无法修下去。一天没事又拿出来捣鼓,在测开机电路时,手摸到谐整电容,面板灯三灯亮,硬盘灯瞬时灭掉,两灯乃亮,摸CPU三桥片都发热。当急换掉谐整电容,能开机了。可屏不亮。确定重植三桥。取桥片时掉点共6点,(发过求助)。补点后上桥。开机正常,参图。
此机显卡驱动一直都装不上的。我接到本机,能用时我都查过,始终是?。有待大家研究。待机电压,没有3.3V,是1.2V。与本本不同,并且电路简单很多。

网友A:
修这个本子不简单,  我都放弃,没有图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这个本子不简单,  我都放弃,没有图纸

出手效益还好,如放弃的话,还是有点可惜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手效益还好,如放弃的话,还是有点可惜的。

能到多少?

网友(2015-05-01):
楼主  真有才  这种垃圾机器 你也搞的好么高兴

网友:
MEI TU JIU SHI  BU HAO  GAO

网友:
修这样的山寨主板,确实基本功扎实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:
羡慕嫉妒恨求带

网友:
楼主,有此机器的BOIS上传下不?谢谢

网友(2023-01-12):
图片上的这个元件烧坏了,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