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hp2311F 显示器 故障 求助

楼主(2014-09-18):
hp2311故障: 用VGA信号   显示器自动弹出 正在自动调整 然后出 源控制  又自动退出 有见过的 朋友 帮忙

网友A:
用其他接口有没有这种现象出现。你可以把按键板拔掉看下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其他接口有没有这种现象出现。你可以把按键板拔掉看下试试。

按键板 去掉了  接口换别的口  也是这样

网友:
刷程序试试

网友:
按键问题换掉按键试下,不行刷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