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P67 LE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9-18):
今天来一块华硕P8P67 LE ,报故障不亮机,上电,无时钟,测到CPU无电,CPU主IC控制的几个小IC严重发烫, 现在又没有这块板的图纸和这个IC的PDF,真心有点难修呀,IC是ASP1000RM,请问有没有哪位有这样的资料麻烦上传一份,感激不尽

网友:
换板吧    请叫我红领巾

网友A:
3脚为EN  48脚是PG
刚点位图上看到的

网友A:
不知道怎么上传给你

网友:
台式机的图纸。不好找了。修不了。就换板吧。。。

网友:
CPU主IC控制的几个小IC严重发烫没有这个芯片资料或PDF的话,可以拆下直接代换试下。

网友:
我看到差不多的点位图好像是38脚是EN,41脚是VCC,我试了下,41脚确实是供电5V,38脚确实有个1V左右电平

网友:
路过 学习学习

chinafixRookie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怎么上传给你

能否发到我邮箱824169789@qq.com

网友:
能否发到我邮箱824169789@qq.com

网友:
还是 找图纸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脚为EN  48脚是PG
刚点位图上看到的

能否发一份此板的点位图877945791qq.com,谢谢!

网友B:
店里好像有个图片的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店里好像有个图片的点位图

请问是这个型号的不

网友:
吸取经验快速学习学习

网友:
兄弟找到pdf了吗?给兄弟分享一下,急用

网友:
CPU主IC控制的几个小IC严重发烫, 说明有短路 你用万能表打压下对地阻止 。说不好MOS管存在软击穿

网友:
没见过次板,IC脚位就更不知道了

网友:
哎```我们有时候也是知道芯片坏了,却没有换的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脚为EN 48脚是PG
刚点位图上看到的
可以发一份华硕P8P67 LE的点位图给我吗?谢谢,邮箱地址是
1402406576@qq.com
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