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010报7声势什么问题啊

楼主(2014-09-18):
M5010报7声势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有显卡干显卡, 没显卡干桥

网友:
北桥虚焊!

网友:
显 卡 问 题

网友:
AMD 是北桥

网友:
001的问题撒

网友:
七声是显卡的事,

网友:
往死理干,干了就好

网友:
北桥焊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显卡干显卡, 没显卡干桥

干完好了说一声

网友:
干北桥,集显的也干北桥

网友:
个人觉得先干北桥

网友:
每层楼都干桥,我也干吧

网友:
干北桥就好了,如果想长期用的换北桥较稳定

网友:
别焊显卡焊北桥

网友B:
换桥 刷BIOS 换U 无果怎么破

网友(2016-05-05):
戴尔的7声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桥 刷BIOS 换U 无果怎么破

换的什么桥?0752001没做好吧

网友:
桥或者是显卡 一般AMD的就是桥

网友:
楼主最后怎么好的,分享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