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8ZG不触发,不开机,

楼主(2014-09-18):
宏基4738ZG开不了机,开关没有3V,待机有3V,5V ,开关电压是直接通过D2直接进IO ,换过IO一样,关系BIOS吗,南桥有没有拉低的,换过IO第一次通电开关电压是1.6V左右,在插电就没有了,只有0V,IO换了2个了,
开不了机

网友:
已搞定,EC BIOS芯片坏,刷都刷不了,换一个刷上OK,应该是BIOS不对开机3V没出来,

网友:
这个维修经验不错,已收下

网友:
是ec gpi可编程脚。有问题。。bios影响的。

网友:
4738g 的机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一会掉电,
也是bios 有问题,

网友:
bios的故障比较多

网友:
是ec gpi可编程脚。有问题。。bios影响的

网友:
本人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:
嗯都是很多BIOS问题

网友(2014-11-27):
应该是bios问题吧,今天我修到一个应该也是的。

网友:
都是BIOS问题

网友:
喔遇上过次问题 都是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