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4H触发上电0.15不掉电

楼主(2014-09-18):
  一大早同行抱台华硕机器上来,看成色还蛮新的,问他还有没有保修,他说不管了,你直接拆。一听这话马上动手。
  把板拆出来仔细看了看没进液也没烧件什么的,把电池扣掉放下电,开机依然。就跟他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,等个3个小时吧,他听后说好的就走了。
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换个南桥,cpu【CPU是集成的】,I/O,刷过BIOS,反正该搞得都搞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都没有搞好过,这次又是这样的问题心想这次一定要搞好才行,不然碰到这样的情况都搞不好不是不是很蛋疼【加之现在维修越来越不好做了,一次次的也很容易让同行跑了】
先去论坛里面看了看有没有什么通病,有没有图纸下载,里面毛都没有,就是bIOS多,没办法盲修吧。量了下几个电感,cpu,显卡都没电压,南桥电感就0.35,尼玛难道是他的问题。量了下芯片的主供电2.75,你妹哦,明显是5V的变成2.75了,追查来源吧。没图没点位慢慢来吧,5v应该是从5v电感那里转换来的吧,直接去那里查吧。5V电感旁边就一个转换管子,用表笔一戳上当5,。1,在戳下当2.7v。,草问题就是它了。量下控制级0.7,不对哟,应该也是5V啊。不管它了,先用镊子夹一下看他能不能跳电流先,插电,电流那个跳的欢啊。哈哈,100块到手咯。断电用点线把它一拉,装机。

BIOS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,就不搞了

网友:
楼主。这也行。管子都不用换的呀。。

网友:
华硕不好搞,无图无点的直接换板

网友:
厉害,,,有图纸就好

网友A:
楼主经验多啊,没图纸情况下直接找到旁边的转换管子了,想问下,转换管子有什么特征吗,怎么找?

网友B:
这种问题恐怕会返修的!

网友:
华硕不好搞,无图无点

网友:
都说华硕不好搞,大师厉害啊

网友:
楼主 修得不错啊 没图纸 也修好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经验多啊,没图纸情况下直接找到旁边的转换管子了,想问下,转换管子有什么特征吗,怎么找?

一般都是在5V电感旁边,就跟MOS管差不多啊,不过一般它都是单独一个的,没有成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恐怕会返修的!

一般都不会,我搞不过电的管子一般都是直接飞线过去,懒得去找这样的管子,以前我还去找一找

网友:
楼主功夫不错 华硕的都好修

网友(2019-07-23):
二级 电压 起不来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疼。搞起来啥奇葩毛病也能遇见

网友:
5V后继转换电压的管子出问题了呀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