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85 定时掉电求助 AMD的

楼主(2014-09-18):
联想Y485 版号: LA-8641P   主板掉电 基本上是8分钟  但有一点是 XP和WIN8下可以运行鲁大师   WIN7一运行鲁大师10秒鈡就掉电  除散热模组没换都换了  南桥BIOS刷了 EC的没程序就没刷 桥也换了  BIOS下时间还长点 风扇也改常转了  怪就怪在运行东西是那个时间就掉 不运行也是  刚开机打开鲁大师10秒就掉 进入BIOS下没问题   求思路

网友A:
什么芯片组的LZ说清楚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芯片组的LZ说清楚点

AMD  218-0755097   CPU A8-4500M  显卡是  HD 7670M

网友B:
不进系统不会掉电 是不是?  你搞错对象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进系统不会掉电 是不是?  你搞错对象了

不进系统不掉 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指点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进系统不掉 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指点下

吧显卡驱动卸了  官网下个绝对搞定

网友:
楼住换过U没有?

网友:
排除系统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AMD的U先换个试试,

网友D:
装官网的显卡驱动试下吧,上次有个三星的,进系统就花屏,显卡换了,屏换了。排线坏了。最后找400    他们给一个显卡驱动过来装好就行了

网友:
能换的全换了  主板的桥都换了  BIOS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吧显卡驱动卸了  官网下个绝对搞定

嗯呢  我还真没有从官网下  都是GHOST的系统自动识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装官网的显卡驱动试下吧,上次有个三星的,进系统就花屏,显卡换了,屏换了。排线坏了。最后找400    他们 ...

嗯  我试试 也许真的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进系统不会掉电 是不是?  你搞错对象了

兄弟 十分感谢 还真TNND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 十分感谢 还真TNND是系统的问题

上次我也是这样  也搞了很久

网友:
不是吧,系统问题引起掉电,头一次听说!

网友E: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

网友:
果断换掉bios吧

网友:
系统掉电,不是吧,

网友:
是不是不稳定啊

网友F:
一般的情况下,都要先软后硬,防止白忙活,走弯路。

网友:
模式问题吗

网友:
挺稳定的 昨天晚上运行鲁大师加压测试温度最高55度 当然是把风扇改常转了的原因 不过掉电还真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得万分感谢张川zc那个们的指点 要不打死我也不会像到是驱动问题  因为XP win7 win8都装过了  还不止一个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

是啊  这次遇到算是长经验了又  以后得考虑驱动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般的情况下,都要先软后硬,防止白忙活,走弯路。

对滴  之所以没考虑驱动问题  是 XP WIN7 WIN8都装过了  还是一样 以后就知道了

网友G:
晕,竟然是驱动的事?上次那个让人家换板子,结果客户不干了。

网友:
呵呵,先软后硬,真是不变的真理~~

网友:
看来以后要注意点了

网友H:
不会是  装个官网显卡驱动真好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会是  装个官网显卡驱动真好了吧?

是滴 以后碰到类似的真得考虑下是驱动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晕,竟然是驱动的事?上次那个让人家换板子,结果客户不干了。

你也碰到过? 我也是差点让客户换板子 价格都报出去了 哪知我坚持了下 发了帖求救 真是感谢张川兄弟了 感谢迅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晕,竟然是驱动的事?上次那个让人家换板子,结果客户不干了。

昨天下午又碰到一个, 重新装了系统,一切正常,算不算通病

网友:
应该很稳定只是驱动不对吗

网友:
"不过掉电还真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"
学习了!

网友:
牛掰,这也行,进系统一会才掉电,g485大约半小时掉电呢呢?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有 呢 ,我现在也有这么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