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 卡LOGO

楼主(2014-09-18):
接到客户一台X201I I7 笔记本  接电源就去卡LOGO界面  可以进BIOS 单独电池开机不能显示 已经刷过BIOS 外设全部拔掉了 还是无用  求思路

网友:
BIOS版本对不?

网友:
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!

网友:
充电芯片把

网友:
用电池能上电吗》?

网友:
BISO 或者南桥

网友:
硬盘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电池也试了 bios也刷过 就是没搞桥了

网友:
刷BIOS啥,换成四个脚的BIOS刷一样的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什么外设卡了的

网友(2014-10-22):
供电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