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86显卡工作条件求解

楼主(2014-09-18):
一台A1286,版号820-2915,I7 独显,马上进桌面蓝屏带竖条花屏,加焊显卡后白屏,重直显卡黑屏有开机当的声音,供电什么的都正常,更换一个显卡还是一样。因为还有四颗显存,因为还涉及到转换芯片,感觉很复杂,不知道显卡输出的条件是咋样的,哪个好人给指点一下,先谢谢了!!!

网友:
高大上的苹果一直都没有机会修啊。

网友:
这个怎么说,大把原因这样,你没加焊好也可能

网友:
/此问题有待研究了

网友(2014-10-24):
下次要注意了,苹果的机器不要加焊,要么重做,要么就换,加焊会扩大问题的,还有721的做显卡不行就是重做显存,还有就是要注意BGA的温度,这版设计有缺陷的,温度过高会弄坏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