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

楼主(2014-09-18):
笔记本不认BIOS怎么办
hp dv2000

网友:
就是不进BIOS

网友:
不认BIOS是什么意思, 是进不去BIOS还是认不到BIOS芯片,不亮机。

网友A:
难不成按键失灵?

网友B:
是不是   卡在 正在 进BIOS 设置  那里

网友C:
进不了BIOS 看看是不是其他外设引起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   卡在 正在 进BIOS 设置  那里

恩。是卡在开机logo哪里

网友D:
温度高,硬盘坏,光驱坏,再就是桥,慢慢查吧

网友:
楼主太专业了,还不认bios 晕倒,

网友E:
卡LOGO要去掉外设试下,再不行就搞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不成按键失灵?

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卡LOGO要去掉外设试下,再不行就搞南桥

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温度高,硬盘坏,光驱坏,再就是桥,慢慢查吧

恩恩。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不了BIOS 看看是不是其他外设引起的啊!

不是

网友:
说出答案了。就是屏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