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新蓝电脑开机分六屏

楼主(2014-09-18):
接一台新蓝笔记本分成六个小屏显示,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,拆机就焊显卡,可焊了几遍还是一样的故障。就换了一个屏试了一下,偶尔好,但又老样子,又会变成两个小屏。外接正常。请问这有可能屏线问题吗。

网友:
这个你,要么屏幕,要么显卡,显存

网友:
这个你,要么屏幕,要么显卡,显

网友A:
那就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。

网友:
屏线也可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。

显存吗,有这个方面的可能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线

网友B:
这种遇到很多是屏码片偶问题,刷码片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遇到很多是屏码片偶问题,刷码片OK

我都换过新屏了

网友:
遇过屏和显卡的问题,, 屏线应该不是

网友:
显存 屏  屏线   显卡 一个个是呗

网友:
有修过   但多是显卡问题     屏你也换了   量一下屏线接口供电电压和压一下屏线   如果压一下可以   屏线有可能断线了  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