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0插电池死机???????

楼主(2014-09-18):
起初是同行拿过来的,说在别人家修过没修好,二修机,头痛啊!不多说,上电,内屏有背光灰屏,外接灰屏。显卡,。。。。拆机一看傻眼了,显卡北桥都被干过了,晕了。本来不想修的但是人家是头回来硬着头皮也得上啊,重置显卡、北桥,还是一个样,没办法定了个显卡回来,装上去还是不行,条件量了都正常,怀疑是显存,又定了显存,换了3个才好,装机试机1一下午没问题,报价,。。。,老板真勤快,刚挂电话就来了,本想在老板面前炫耀一把的,装上电池开机到显示画面就死机了。只好跟老板说在测试一下,老板真爽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钱都给前台了,。。。我晕了。这不是逆天吗!只不是把我往思路上逼吗?
不多废话了,进入正题:待机状态,插可调电源可以充电,惠普机器哦,而且电流2.几A。插电池死机,有可能是充电电路的问题,拆机一摸,充电电路的几个MOS管很烫。充电芯片是BQ24740.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。MOS管PQ110 /PQ108 /PQ103都换了就剩充电芯片没有换。还一个样,电流2.几A,MOS管发烫,进系统不定时死机求助。。。求思路

网友A:
电池要炸了,小贱。

网友B:
单用电池死机吗?查电池供电电路转换模块及条件

网友:
查查  IO   南桥  和  电池的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要炸了,小贱。

我真在充电呢,看充满了是什么情况,大明哥生意怎么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用电池死机吗?查电池供电电路转换模块及条件

单用电池也死机,之前是PQ103烧坏了我换了一个

网友:
应该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