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华硕A88XM--A CPU无供电 内存电压偏低

楼主(2014-09-18):
       CPU供电,上场管有12V输入  但控制极和输出为0,  内存电压偏低,内存场管输入和控制极都有电压的,分别是5.21V和4.25V   但只有1.34V输出  我开机摸着CPU一点都不发烫,也就是不工作,测试过主板无短路  超级芯片组南北桥合一的供电电压1.1V  请教如何修CPU供电  ?

网友:
查CPU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CPU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找时序修

网友:
这么新的主板怎么不保修呢?华硕的主板图纸很难找的,无CPU供电,找这供电IC资料查看开启怎么来的吧。

网友:
内存场管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内存电压不正常先修内存电压啊,CPU电源管理芯片什么也不说,晕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具备了吗?

网友:
华硕的现在新板子都是ASPXXX 芯片不好找

网友:
内存什么工作方式?PWM还是什么?如果是PWM查下反馈脚电压,自居升压电容是否正常,如果是运算的话查下分压电阻,应该不会是运算+MOS管方式吧板子很新呀?桥供电应该是从内存过去的,内存电压低桥电压应该也低

网友:
内存电压正常,不需理会

网友:
fm1   的主板 现在开始出问题。我手头 也用几块,,,搞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