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开机报错

楼主(2014-09-18):
E40 开机报硬盘错 换硬盘 刷BIOS 都没有解决
开机报错
刷BIOS

网友:
怎么牛B我还是建议你换一下CPU

网友:
有代码吗?

网友:
要么 换南桥

网友:
你查下硬盘的供电正常吗3V,5V

网友:
查一下接口供电正常不?
若是正常多半就是南桥问题了

网友:
硬盘的供电正常不?
如果正常用的情况下,再看看数据传输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硬盘的数据线和南桥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