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510 启动报警花屏后死机

楼主(2014-09-18):
联想ThinkPad SL510 启动时报警 接着花屏 然后死机 怎么下手
联想

网友:
更换显卡 就可以了 应该

网友:
都花屏了 拆开看没进水 就是显卡了吧

网友:
集成的显卡 那不是要换桥吗?

网友:
报警就先刷BIOS,下一步才是查显卡

网友:
重植显卡试下

网友:
明显是显卡 这个显卡不好换

网友:
显卡用BGA 过热一下,不要直接假焊 容易爆锡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大

网友:
换显卡。今天刚换 一个

网友:
重做下显卡试下吧

网友:
BGA加热下 不行的话就换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10-18):
先加焊,不行就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