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9-18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9开机到WINDOWS界面掉电  跟换BIOS无效,经研究CPU供电管PU4302发烫 这芯片是BGA封装上去的,卸掉换了一个开机正常,此机修复,第一次发帖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

网友:
不会是温控芯片吧

网友:
这么短  能具体点么

网友:
有图就更好了,,,直接 下次秒杀

网友:
听说容易坏,还没具体弄过

网友:
要是有图就更好了

网友A:
哥们能说下,怎么怀疑到这个芯片的?还是你自己摸出来的?写下维修过程或者思路嘛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哥们能说下,怎么怀疑到这个芯片的?还是你自己摸出来的?写下维修过程或者思路嘛!

芯片待机发热

网友:
PU4302干吗用的?

网友:
PU 开头  是   电源管理芯片吧

网友:
这个修复算了运气好,只管的靠温度就直接赚到钱了。

网友:
和楼上同问,楼主说的是CPU供电,哪应该是多相供电中的一相,拆除只怕是不能上大负载了,玩大游戏怕是掉电的哦

网友:
你摘了 就没有换一个上去吗

网友:
大大 神呀

网友:
拆了,还是换了????拆了进系统么有花屏?

网友:
修得很好,就是有点简单,谈不上秒杀吧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故障也试下楼主的方法

网友:
还没遇到这个机器维修的

网友C:
虽然是第一次,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解决 了吧,~!

网友:
我的是自己开机掉电,又开机掉电,咋修呀?

网友:
应该是铁mos管吧,那就有可能啊

网友:
有图纸吗。。上传一个,,,急需,,谢谢

网友:
我的也是开机掉电,木有解决

网友:
这机器我也修过这个问题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待机发热
待机芯片和cpu有一毛钱关系啊没图没真相

网友:
有图就好了,可以看清楚是什么样的芯片,E49还没修到过那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那种乌龟壳的场效应管吗?

网友:
楼上的全是傻帽。。。大大神我去。。。。。楼主连莫斯管和芯片都没分清吧

网友:
供电芯片,哪里的管啊

网友:
BGA封装的芯片吗,难道拆了不用换上去吗,楼主解释清楚啊,别不明不白的,谢谢

网友:
芯片发热,直接换

网友(2014-10-28):
进接到个掉电重启,等下试试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,稳定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