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2 待机掉电重启

楼主(2014-09-18):
同行拿来的,跟客户清灰,完事后客户拿走,回去一待机就自动重启,不待机没事,主板已检查 没有掉件 求救
自动重启

网友:
电子放放电,清CMOS

网友:
查外设 外设没事 刷BIOS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

网友:
你先折开看看是不是有压到线了。

网友:
散热没有处理好吧

网友:
时间还不准 调好时间走着走着就慢了

网友:
检查pch rtc电路,也许本来就有这毛病没告诉你。。。等你搞完散热后就来找你的麻烦!很多机器有毛病的,客户都会直接过来说装系统或者清风扇什么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