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S671G 不通电 修复

楼主(2014-09-18):
废话少说 直入主题
不通电
最后查到io旁边6506八爪3.3v输出低 更换ok
注意:此板 cmos插针未通电时是无电压的 不要跟我一样走弯路 另外此版pwsw未直接通向io 8718f的75
修复
更换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型?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型?启天M460E

网友:
这机子现在能开机能正常用 但是关机后黑屏但是主机不断电

网友:
好像还有其他问题

网友:
都花去太多时间了 结果还是不完美 求助!

网友:
有维修分析过程就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