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硬盘,转一会儿停转,求维修方法

楼主(2014-09-18):
希捷 250G 7200.12
通电了,能感觉到硬盘开始旋转,过一会儿,大约10s后慢慢停转,无异响,BIOS识别不到,以前硬盘断断续续出现开机不能启动,不认硬盘的情况,现在彻底不识别了,可能是哪里的原因,有什么挽救的办法
知道的请告知,谢谢
不识别

网友:
仔细贴近盘体听听吧,一般会有莎莎的,吱吱的轻微声音。也可以按照固件门故障处理的方法,处理一下固件。

网友:
描述太抽象了。。。我们想想空间太大。。具体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