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意见建议]
我有两个问题要问

楼主(2014-09-18):
1.我发贴时,一楼怎么都不能带上附件?
2.我在看帖子时,怎么没有了点评的菜单?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发完贴子后再马上编辑添加附件。点评菜单可能取消了?我也看不见了。

网友A:
一楼可以发附件,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帮助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43687-1-1.html
2、直接点评功能更换为回帖后显示,比如3楼回复2楼的帖子,2楼会显示有点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楼可以发附件,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帮助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43687-1-1.html
2、直接点评功 ...

我的都没有看到,有点评菜单,发贴能打开附件选项,但却没能在贴中显示,我都要在第二楼接着发附件。

网友B:
现在我只看到这个图样,没发现点评菜单在哪,之前是有的啊。这下连图片也发不了了。想发贴也不行了,呵呵。会不会和浏览器有关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我只看到这个图样,没发现点评菜单在哪,之前是有的啊。这下连图片也发不了了。想发贴也不行了,呵呵。 ...

你是怎么发不了图片,有什么提示么?或许你可以换个浏览器跟着帮助的方法再试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