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4231P报警1长2短

楼主(2014-09-18):
那位大师修过,告知一下

网友:
DALL的笔记本吧?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卡问题,加焊一下

网友:
这声音,好熟,除了显卡大概没有什么会这么报警了

网友:
一长两短是显卡啊

网友:
显卡或BIOS

网友:
dell报警7声,是显卡,一长两短看看北桥吧

网友:
显卡的 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