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图像,能听到开机声音

楼主(2014-09-18):
笔记本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,但屏幕不显示任何信息是怎么回事,盼高手解答!

网友:
屏线 屏 主板问题,一一排除一下

网友A:
你这样说高手也难解决~~~基本就是出题猜谜语

网友:
独显的话,就加焊显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说高手也难解决~~~基本就是出题猜谜语

不好意思,连小白都还没够上,见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连小白都还没够上,见谅

能听见声音你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,如果有显示说明问题在于液晶屏供电LCD_VCC或者屏排线问题,显卡虚焊,你要查出屏接口示意图,看图就精准的测试了,,,修起来就很快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一起学习  共同努力

网友:
屏,主板 屏线查一下

网友(2014-10-24):
最近忙,没上,是显卡的问题,谢谢解答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效果先,然后再拆主板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机器的型号发一下啊。好多机器显卡容易坏的

网友(2015-11-03):
这种情况应该是暗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