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T400IG掉电一例

楼主(2014-09-18):
方正T400IG的机器,能触发,有时0.3到0.4掉,有时0.8掉,有时能显示,显示后也掉电。最后查到是RT8204芯片可能有问题,此IC的PG信号有时1.8V,有时2.5V,有时3.0V,有时没有。但是1.05V电压正常输出了。最后拆掉PR145和PR147,断开此IC的PG信号和HWPG相连,此机修复。此主板的HWPG信号,在有些电压的PG没有正常发出的时候,也有3.3V,所以要一个一个的断开每个电压的PG信号来确定问题。

网友:
表示遇到过,有电压没有PG

网友:
表示HWPG引起掉电的故障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好修,,,一个一个查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广达的吧?有示波器的话好修一点,直接查HWPG!

网友:
我表示这种问题还没有修好过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