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昂达MCP68不跑码维修一例~

楼主(2014-09-18):
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在宿舍休息了一天没上班,今天早上出门又忘记吃药了,感觉精神异常不错~

维修地点:成都市城隍庙电脑城

最近各地都是降雨,就连成都也不例外~早上早早来到店铺,师傅说昨天接了两块板子,客户说开不了机,让我看看~接过手看来一下,一块技嘉和一块昂达的~看见昂达就头疼,这板子从来就没有发现过有图纸~

拿到板子首先观察了一下有无电容鼓包、明显短路、掉件之类的~很明显,没捡到死鱼~

照徐老师讲的步骤来~首先打值,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潜在问题而扩大故障~

USB对地值正常~

PCI  A14 待机对地值正常~

CPU电感对地正常~

内存电感对地正常~没有对地短路的,就可以上电测试了~

不跑码,诊断卡灯全亮~扣掉电池放电,还是不跑马,不跑码不好修啊~
先查供电,按照AMD时序来吧~    内存-CPU-桥-总线

发现猫腻~DDR2内存电压是1.8V  现在测得的电压才0.49V,有问题~接着查

测量内存供电上管D级  4.99V  正常~

上管控制级 2.65V  也基本正常~D级有5V  控制级有2.65V  应该输出1.8V才对啊~很明显  MOS管坏了
检测到问题了心里那个美啊~火速换上MOS管再测~傻眼了~

输出电压只比刚开始的电压高一点点~难道我换到坏的MOS管了?没道理啊~肯定还有其它问题 PWM电路是上下管交替导通产生输出电压的,难道下管没导通?测吧~

内存供电下管G级没电~,什么情况?难道短线了?  打了下对地值有200多~上下管都是由同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控制,上管的控制级电压出来了,说明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满足了的~唯一的可能就是芯片坏了~昂达没图纸,跑线吧~

还好以前经常跑线~不出半分钟就找到了~  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,立马上电测内存电压

我的个乖乖~你可算出来了~上cpu、内存准备亮机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果: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想多了~故障依旧
还是乖乖的测吧~     内存:1.8V   CPU:1.15V    桥:1.2V    总线1.2V   感觉上电都是出来了~只可惜它是AMD的   还需要测量一个VDDA2.5V和南桥旁边的25M晶振~

VDDA2.5V  正常~             友情提示:VDDA就是AMD假负载上的PLL

不会用示波器,只好测量电压~南桥旁25M晶振有压差~正常            心想会不会是BIOS坏了~怀着求佛的心情刷了个BIOS

再通电测试,诊断卡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跑了起来,那久违的“昂达主板”出现在了屏幕上~说实话,还是第一次觉得“昂达主板”这四个字这麽亮眼   维修到此就结束了~每次修完板还是需要小小的总结一下~

总结:在PWM电路中,如果上管G级和D级都有电输入而S级没有输出的时候,先别忙着换管子,先测量下管G级是否有控制电压~

你们的加分是对我发帖最大的鼓励

补充内容 (2014-9-19 10:53):
之前不是在帖子说了嘛~一共是两块板~  技嘉主板不跑马算是秒杀了  版号GA-P41T-D3 Rev1.4  ~内存总线电压不正常,跑线到南桥旁822排阻,换了就OK   822排阻的具体位置我发图片了,在29楼~

网友:
不跑码说好弄也好弄,不好弄就很郁闷了~~~楼主很给力

网友A:
分析过程很给力。很适合新手
很多人都会直接写 换内存供电芯片、刷BIOS后O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析过程很给力。很适合新手
很多人都会直接写 换内存供电芯片、刷BIOS后OK

第一次遇到上管不出电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

网友C:
别的不说多多发贴了。学习哈哈。顶

网友:
我被标题坑了,

网友D:
呵呵………我也被坑了,原来是不过内存。

网友E:
内存供电修好后,楼主没测测上管G极到底是多少电压吗?楼主所述的“上管控制级 2.65V  也基本正常~D级有5V  控制级有2.65V  应该输出1.8V才对啊~很明显  MOS管坏了”一段感觉不对劲!

网友F:
你在实地的时候你叫啥啊 。 修的这么牛 。 可惜我碰到的都不是供电问题 - -  无语死了 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别的不说多多发贴了。学习哈哈。顶

你小伙子不给我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………我也被坑了,原来是不过内存。

看清楚~是不跑马   内存无供电   供电出来后还是不跑码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内存供电修好后,楼主没测测上管G极到底是多少电压吗?楼主所述的“上管控制级 2.65V  也基本正常~D级有5V  ...

内存电压出来了所以就没测了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你在实地的时候你叫啥啊 。 修的这么牛 。 可惜我碰到的都不是供电问题 - -  无语死了  。

我没在实地~我是最近报的远程~

网友:
你怎么就被坑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没在实地~我是最近报的远程~

报远程就这么厉害。 那实地不得了 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遇到上管不出电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

是下管的控制级没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是下管的控制级没电压

对啊~下管控制级没电导致上管输出电压不对~

网友H:
换个W83,刷个BIOS

网友:
报远程就这么厉害。 那实地不得了 。

网友I:
电压正常  你不测量下 时钟复位,就直接刷BIOS

网友:
可以出师了,比我技术都高

网友:
图文并茂,给力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啊~下管控制级没电导致上管输出电压不对~

这里下管本身击穿短路有时候也会拉低上管S级输出电压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电压出来了所以就没测了~

这里上管G级电压值正常范围大于S级输出电压1.8V小于或等于4.5V左右。

网友:
新手看完很受教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这里上管G级电压值正常范围大于S级输出电压1.8V小于或等于4.5V左右。

受教~所有的PWM电路MOS管控制级都这样?

网友:
不错。有耐心啊。

网友:
黄天不负有心人  楼主爱上不错了  佩服修的仔细漂亮

网友B:
南桥旁822损坏~内存总线电压不对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受教~所有的PWM电路MOS管控制级都这样?

我指的是N沟道场馆G级正常导通电压值范围,应该是G级大于S级输出电压或小等于4.5V左右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南桥旁822损坏~内存总线电压不对~

怎么技嘉也坏822,不是华硕的爱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怎么技嘉也坏822,不是华硕的爱坏吗?

对啊~我也不清楚,可能技嘉的快递在下货的时候下到华硕家的822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压正常  你不测量下 时钟复位,就直接刷BIOS

有时候需要跳跃思维去修板~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好。思维理的很顺。值得学习。

网友L:
我的跑线是弱项,问一下楼主跑线有什么方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的跑线是弱项,问一下楼主跑线有什么方法?

跑线没技巧~自己多跑跑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压正常  你不测量下 时钟复位,就直接刷BIOS

中间步骤楼主可能省略了,南桥旁边的25M晶振电压在AMD NV芯片组主板中也是参与南桥待机条件之一。

网友M:
不跑马让我修就没头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不跑马让我修就没头绪了

按照时序来修  供电-时钟-复位-BIOS-   慢慢来,多修一点就有思路了。

网友N:
个人感觉主板到手后打值没什么必要!  毕竟拿来就坏的  说明客户一定点了好多次了!要烧也早烧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个人感觉主板到手后打值没什么必要!  毕竟拿来就坏的  说明客户一定点了好多次了!要烧也早烧了!

如果主板有短路,通过打值就能够快速找到故障~

网友O:
昨天杀了华硕的P5G41T-M LX V2的,啥条件都出了,CPU复位也出了,也不像论坛上说的不出时钟和复位,复位还是3.3的,艾玛,拿来心想测到了内存西北角的822一端3.3 一端是0,当时就笑了,找来料板换下,我去还是不跑码,BIOS旁边的也换了。南桥了也换了3个还剩下2个,换了那么多(包括IO旁边的)都是一个鸟样,什么条件都出了还不跑,刷BIOS就不用说了第一步做的就是刷BIOS了,最后是果断换了GB,这该死的板子就亮了,华硕给我的感觉就是,好修的就好修,有图纸找到了822换完也许就秒了,你要碰到这种的还一直换822换死掉都没用,要么秒杀,要么它秒杀了你

网友P:
现在似乎许多主板内存总线供电出问题也不跑码,我等新手得注意切记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现在似乎许多主板内存总线供电出问题也不跑码,我等新手得注意切记

内存总线电压、复位针电压都会导致不跑马

网友:
很给力,赞一个!

网友Q:
内存供电芯片坏了,刷了BIOS好了对吧?

网友:
太牛了,,思路清醒,有理有节。发至真心的赞一个。。。

网友:
不跑码刷刷bios 焊焊桥 就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昨天杀了华硕的P5G41T-M LX V2的,啥条件都出了,CPU复位也出了,也不像论坛上说的不出时钟和复位,复位还 ...

GB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内存供电芯片坏了,刷了BIOS好了对吧?

换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,电出来了。然后刷了个BIOS跑马

网友:
对新手很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个W83,刷个BIOS

如果还是不行呢

网友:
看了楼主贴子,收益匪浅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怎么技嘉也坏822,不是华硕的爱坏吗?

我还没有修到过技嘉822排组坏呢,可能还是我修的主板太少了

网友:
学习中 望多提意见 我们才能学习

网友R:
我这边如果是内存没供电的话就查1..5..供电脚,7 EN脚控制,8就是输出了,1.5.7有了8 不出来电压的话就换芯片罗。

网友S:
好多高手都懒得写帖子,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及正能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好多高手都懒得写帖子,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及正能量

都是些简单的问题~分享出来新手看了更容易入门而已

网友:
好复杂哦,楼主真是厉害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ONDA N61,9.0版本的?不跑码很多是BIOS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分析

网友J:
引用 网友R:
我这边如果是内存没供电的话就查1..5..供电脚,7 EN脚控制,8就是输出了,1.5.7有了8 不出来电压的话就换芯 ...

是的,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输出的话,可以代换本身试下。

网友:
GB在这里解释就是南桥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J:
是的,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输出的话,可以代换本身试下。

老徐 口头禅 1 5 7正常 不出8 怎么办 干芯片

网友:
有多个问题的主板,修起来很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老徐 口头禅 1 5 7正常 不出8 怎么办 干芯片

可以换芯片试下。

网友:
;P;P;P;P;P;P;P;P;P;P;P;P;P

网友:
不 跑马的板。有些事  很好 修的额 ,但是有的就很难修啊

网友:
实地的实操比远程的好啊!

网友:
楼主的写的是论文那  估计 念书的时候 作文写的很好

网友:
主板电压不能满足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故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老徐 口头禅 1 5 7正常 不出8 怎么办 干芯片

还不行呢,是不是干MOS管了啊。哈哈

网友(2014-10-18):
楼主有耐心要是我就认了

网友:
思路明确, BIOS 问题,

网友:
好帖一定要订起来

网友:
这种的话  我只要内存没电压的  基本先换下控制芯片  不行在慢慢找

网友U:
看楼主发帖子,为什么原理都理解,但到自己修的时候就抓瞎了呢,求楼主分享点维修技巧和经验,让我们这些师弟少走点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压正常  你不测量下 时钟复位,就直接刷BIOS

有时候跳跃维修会避免走很多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看楼主发帖子,为什么原理都理解,但到自己修的时候就抓瞎了呢,求楼主分享点维修技巧和经验,让我们这些师 ...

遇到问题先想想导致该问题出现的原因会有哪些情况,在自己心里先有个大概的检修流程,熟悉各大芯片组的上电时序以及时序特点,这样修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抓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楼主很厉害啊!!!

没技术含量,主要是写出来让新手能够更快走进主板维修。

网友:
不 跑吗  ,是不好  维修的 啊  ,太 给力啊

网友:
正好有这个板,来看下

网友(2014-11-27):
这是个综合故障,要是楼主会用波波,速度就能进一步提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