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掉电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8):
有个宏基4540G的AMD 2修板   故障 是 开机 到滚动条掉电 进BIOS也这样
不理解的地方   后来用示波器抓波  拿3v后继电压 做比较 桥供电 显卡供电  跟3V后续 几乎同时掉  (跟SLP_S3# 比较  是桥供电 显卡供电 先掉   这有些模糊  没理解  ) 唯独只有CPU供电 提前掉   后拿CPU跟桥供电 显卡供电做比较 都是 CPU先掉  以为是cpu供电有问题   吧PWM  上下MOS管  电感电容都换了  还是一样   是在没办法 从 待机慢慢查  查到ACIN的时候  在掉电的时候ACIN为低  强拉ACIN为高  不掉电了
疑问就是ACIN有问题    比较的时候 为什么是CPU先掉 不明白   INTEL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希望大神们指点指点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问研发此板的人

网友:
CPU的功率大吧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ADM的设计的不一样啊

网友:
这要看各供电消耗快慢来衡量,滤波电容的大小,负载功耗都有影响。

网友:
楼主真心厉害,这种掉电你也能找出来?厉害,我就是不太明白,你怎么把供电做比较的呢?

网友:
供电不稳,信号不全,这个就难搞了!慢慢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