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b470板号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8):
拆卸下主板,找了半天,居然没看到板号,  再找,还是没有!   头大了,这机子发烫的很,这可如何修?
各位大神,有修过这机器吗?   在哪看板号,请给个提示,谢了,无颜

网友A:
给个提示啊,急,找图纸

网友:
仔细看看,在小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个提示啊,急,找图纸

所有的贴纸都撕掉了吗?

网友:
B470和B460一样吗?一般都是在硬盘下面的贴纸上面,要不是那里就是内存下面的贴纸,把所有贴纸都撕下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记错 ,在CPU背面  有个铁片的左下面
图纸已经上传。

网友:
找到了, 在CPU 背面,得把CPU支架拆下,才能看到,谢谢各位

网友:
楼主,不管做什么事,都要认真,仔细。找个板号还特意发一贴,B470板号那么大的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