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8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14-09-18):
三星R480,板号为ba41-01217a,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,按时序走的话,按下开关键EC要发给南桥RSMRST#和PWBNT#可是开机信号进EC了就是不启动,EC的供电正常,但是找不到复位信号,和时钟信号,我是新手清高手指点迷津啊,下面是EC的图

大家帮我看看ec的工作条件是那几个,谢谢了

网友A:
70脚的32点768KHZ晶振试换。另外EC发给南桥RSMRST#信号是在按下开关前就有的高电平信号。

网友:
ECRST# 、WRST#、VCC_POR#、VCC1_PWRGD等都是复位信号的名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0脚的32点768KHZ晶振试换。另外EC发给南桥RSMRST#信号是在按下开关前就有的高电平信号。

这个70脚的晶振就没有装,RSMRST#按下开关键只有0.002V,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