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复位电压时高时低,供电,时钟都有

楼主(2014-09-18):
一块INTEL ROHS的主板,开机时诊断卡不跑码,复位指示灯一闪一闪停不下来,于是小白的我先测了供电时钟发现供电时钟正常,查复位。由于小白所以用假负载测得,内存,cpu,无复位,主板一直通电的,诊断卡的复位灯不亮了,诊断卡显示C3,所以上内存。又是复位灯一直闪,闪了一会,不闪了,诊断卡显d0,换了几个内存都一样。上假负载测试,PCI, AGP,电压 阻值正常。内存没复位电压,测得cpu复位电压在复位灯长亮时有0.78V,  在复位灯不亮有1.1V。这是哪里出了问题,最好详细点,因本人小白

网友:
查一查内存各个条件是否正常……

网友:
看诊断卡还是内存方面问题。

网友:
在闪的时候其他复位电压正常吗??如果其他的也不正常只有按不复位修了

网友:
技嘉的可以把com口拆掉,inter的就要好好查上一级电路有没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