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KPL AM-SE 跑d3

楼主(2014-09-18):
P5KPL AM-SE  跑d3

网友A:
南桥虚汗也会引起此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虚汗也会引起此故障

论坛里有人说   南桥旁边的822坏了    我换了个上去 跑码变成81了  我以为没焊好 又换了一个焊上去  又跑D3    刚刚 把根822连起来的贴片电容拆了  现在跑E1

网友:
没有过内存啊,差内存的工作条件啊,

网友:
不过内存  BIOS    IO  南桥都可能引起

网友B:
E1没过内存呀,看看是内存坏,还是内存槽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1没过内存呀,看看是内存坏,还是内存槽的事

内存在其他主板上都是能用的

网友:
挡内存,查内存工作条件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