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奇怪故障!!

楼主(2014-09-18):
1。这个板子拿来时没CPU供电,,测得EN脚由两芝麻管控制。。更换后点亮。
2.亮机后提示:chassis........机箱入侵。。以前华硕的板子经常出现这类问题,,但是这个板子chasisi跳线空置。。没有用。。发现IO动过,索性更换一个,OK
3.亮机后,进BIOS发现如图显示。。我的妈呀。。这是怎么回事。。。发现BIOS的型号版本不对。刷BIOS解决。
4现在是大概5分钟后主板就会自动重启,重启有时还不亮机档代码40,E1。.。而且偶尔还会出现CPU无供电的现象。。。。高手指教下,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

网友A:
先解决有时出现CPU无供电的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解决有时出现CPU无供电的现象。

解决了。。现在只是偶尔会出现。。这连个芝麻管。。A控制B,,A的控制级来自12V。。。。现在主要问题是重启。。重启时CPU有供电

网友B:
机箱入侵??????换IO解决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最怕你这个板子   换过南桥 容易的故障 就是网卡用不了  不过内存   华硕这块板子  南桥最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南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,其它的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对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箱入侵??????换IO解决????????????

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。英文直译的。。印象是这样子

网友:
G41真麻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