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LMT-S2 点不亮

楼主(2014-09-18):
今天中午,干吃完饭。老板匆匆抱了个主机回来,说这个机器你看看,点不亮,这是驾校考试用的,现在好多车都没法考试,赶紧看看,能修了修,不能修了换!我说的好的,把主板拆下来一看,还没过保,是12年的机器!我说这机器还没过保,他说你只管修,别的不用管,我说好的,听徐总讲课说,拿到主板先打值,别着急上电,先看看有没有短路,以免扩大故障 !把全板的对地值都打了一遍,没事,没有短路的地方!接下来,拿出神器,鑫帝PT091C,接上诊断卡不跑吗,什么情况,看复位灯正常闪了几下,而且FMDRY灯一直在闪烁,徐总说这个是LPC总线上的侦周期信号,就是读bios,可是不跑吗!不管了,测电压吧!根据 AMD的时序 :待机供电-内存供电-VDDA-CPU供电-桥、总线供电 全部正常!!接下来测六小供电,连VDDA也正常,VDDA是AMD的CPU内部时钟倍频模块供电也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2.5V正常!接下来测内存的。1脚VREF 0.75V正常  120脚VTTDDR 0.75V 正常 118  238脚SMDATA SMCLK 3.3V正常  当测到 236 SPD的时候发现敌情 没有3.3,再仔细一看断线了!!   没什么技术含量,老鸟就直接飘过吧!!这个主板的不同之处是,插诊断卡不跑吗!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,,缺少SPD模块电压是不过内存的

网友A:
今天也修到一个技嘉A78的AM3主板,也是SPD只有2.5V  诊断卡跑C1  CO,飞线OK

网友:
不过内存引起的不亮机呗!

网友:
内存  烧断线路的遇到很多  估计是客户插内存  插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也修到一个技嘉A78的AM3主板,也是SPD只有2.5V  诊断卡跑C1  CO,飞线OK

飞线只要确保SPD信号电压引脚端对地阻值正常就行,不然飞线会拉低电压。

网友:
楼主太谦虚了,拿到板子需要测什么地方,需要测哪些电压,这些就是技术,已经很厉害了。只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下,内存的SPD没电压,不是不过内存吗,怎么会不跑码的?

网友:
不知道我用的鑫帝PT091C 4位的诊断卡都不跑!

网友:
我都是用漆包线然后在用胶布做好绝缘

网友:
高手啊,厉害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用漆包线飞线

网友:
12C总线和SPD电压不正常引发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哦。

网友:
我现在知道问什么诊断卡不跑码了,我的诊断卡坏了

网友:
236 SPD在内存插槽的那个位置?

网友:
236是插槽的脚位
靠近240那一端
上面写的有啊

网友:
不过内存不跑码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楼主细心呀,有些板通病老是板层断线的

网友:
今天我修到同一样的板,可是我这个是所有电压都正常()内存236脚也有3.3V,就是不跑码,还有什么要搞的呢,BIOS刷了最新官方的

网友:
漆包线不可靠,还是塑料护套线保险

网友:
哎,我还没修到过没有没SPD 电压没有的

网友B:
SPD断线应该是当内存啊,为什么不跑马呢,楼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PD断线应该是当内存啊,为什么不跑马呢,楼主

楼主说他诊断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他诊断卡坏了

不带这样玩的

网友:
是真的,楼主好像写了回复吧

网友D:
其实  这种问题,拿到主板先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有线烧段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  这种问题,拿到主板先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有线烧段啊。。

所以说观察法灰常重要

网友:
内存竟然会断线? 奇怪了啊!!!

网友(2014-10-20):
我也有一块,现在一直跑E4重启,不知道哪里问题,晕

网友:
维修需要细心+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他诊断卡坏了

SPD不正常也会不跑吗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SPD不正常也会不跑吗!

SPD只是内存的,如果内存供电没有就会不跑吗,SPD电压没有只会导致不过内存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个人认为 无明显故障  果断刷BIOS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SPD只是内存的,如果内存供电没有就会不跑吗,SPD电压没有只会导致不过内存

ASUS AMD主板SPD不正常就会不跑吗,我修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SUS AMD主板SPD不正常就会不跑吗,我修到过。

好吧,多谢提醒,以后会用上的

网友F:
一般都是从橙色3.3V上面拉的是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般都是从橙色3.3V上面拉的是吧?

YES 我看到我师父拉了一次

网友:
spd是在内存槽短的那边吗

网友G:
spd飞线的话直接从atx的3.3橙色线飞过来就行吗?(不短路的情况)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spd飞线的话直接从atx的3.3橙色线飞过来就行吗?(不短路的情况)

可以的   放心飞吧

网友:
呀,你怎么那么好运呀,我修板也有几个月了,这就没见过断线的呢,老修那些,供电时钟问题的,或者石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