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40 入门级维修(不触发+通病)

楼主(2014-09-18):
接到一客户dell1440,客户描述开不了机,测试有0.017的待机电压,但不触发。拆机裸板如下

目测无进水,无腐蚀,测各大电感我短路,插适配器,待机0.017,无3v5v,公共点电压少低于电源头电压,而且pu3206G级电压等于+sdc_in,说明公共点电压也没出。为了分析上电时序,我们不从3v5v和公共点查起(其实这两个地方查起同样可以查到故障点。)
既然不触发,我们就出ec的待机条件开始:

ec供电来自+3v_rtc_ldo,有3.3,ecrst#也是3.3上拉,示波器测晶振起,但bios1256脚,无波形,那就是还差条件,根据intel标准时序,ec有了供电时钟复位,且识别到适配器后会读取bios,配置脚位,也才可能触发。实测ec93脚3.3v,此脚ac_in#,低电平有效。不正常。

那就这里查起,根据饼哥的经典反推法,要ac_in为低,要下图的acav_in为高,

要想acav_in为高,acav_in由8731的acok转换

且有8731ldo分压上拉,

那什么时候acav_in会有8731上拉成功呢,那就呀acok开漏输出有可以了,那何时acok开漏输出呢,看max的数据手册如图:

意思就是芯片有了供电,且acin脚大于2.048v,就是ref的一半,acok就可以开漏输出了。实测acok 0v,acin脚1.9v,差这一点难到就不行吗?难道是分压电阻变质,先不着急换,既然acin有1.9v,那就提高适配器的电压,看acin有没变化,大概调到21v时,机器上电了,这故障就找到了,分压电阻pr3220变质导致。19v左右适配器电压时acin小于2.048v,acok无法开漏输出。

到此维修还没结束,更换电阻后3v 5v正常,公共点电压等于适配器电压。但开电流1a左右不上了,内存持续有波,通病显卡了,加焊后ok.
有些啰嗦,老手勿拍砖。主要是赚个积分,顺便让店里的小徒学习。

附上bios,独立显卡。版号pp42l 09207-1

 会员3222212元2022-12-15 20:47

网友A:
呵呵,传说中的  大仙  啊!

网友:
不错,条理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传说中的  大仙  啊!

不敢当,感谢加分

网友:
感谢5分你哦

网友B:
不用谢,你实在过意不去下次我发贴你也去加分得了

网友:
还是满给力的, 哈。  不错 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谢,你实在过意不去下次我发贴你也去加分得了

没问题,发帖说下

网友:
店里的 小徒 看来你是个大师父了是吧!理论学到很好啊!

网友:
目前是大徒弟,称不上大师父

网友:
很是经典啊!还没理解,下载下来看看

网友C:
楼主维修方法思路不错,个人建议这里用可调电源加2.1V电压到充电芯片PU3203的ACIN信号引脚,可以事先断电测下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再进行,否则加电压还是无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维修方法思路不错,个人建议这里用可调电源加2.1V电压到充电芯片PU3203的ACIN信号引脚,可以事先断电测 ...

嗯是的有道理

网友C:
问下你这里调2.1V电压到ACIN信号引脚判断芯片本身和外围电路故障,是不是要断开与分压电阻相连线路才能进行呢?

网友:
    那个ACIN#  原来是低电平  啊  , 差一点误解 了  ,

网友D:
思路清晰,楼主辛苦了,给你加5分。

网友E:
我要是有这么强的理论工资不是上万了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问下你这里调2.1V电压到ACIN信号引脚判断芯片本身和外围电路故障,是不是要断开与分压电阻相连线路才能进 ...

是啊,要断开第一个电阻的供电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要是有这么强的理论工资不是上万了啊

5000啊,那里有么高我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思路清晰,楼主辛苦了,给你加5分。

真是好人,编辑好辛苦。感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是啊,要断开第一个电阻的供电端

这里第一个电阻的供电端也是与 PU3203 充电芯片2脚相连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第一个电阻的供电端也是与 PU3203 充电芯片2脚相连的吗?

是啊,要不如何分压啊,有图纸的可以 看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真是好人,编辑好辛苦。感谢

不用谢,大家如果都有楼主的精神,论坛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用谢,大家如果都有楼主的精神,论坛就好了。

大家共同努力

网友:
楼主思路挺清晰的,这种经典故障修起来很舒服。

网友:
现在大家都厉害的很娜

网友:
以后碰到就跟好修了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思路挺清晰的 ,让人很容易理解

网友:
昨天还修过dell 1440的本子,也是不触发,无3V5V。换的待机芯片好的,待机芯片发烫

网友:
你是远程学员    学的不错 有点想报远程的冲动  不知道他们教不教示波器  一直想学示波器

网友:
分压电阻不是PR3210或者3209么。楼主3220是写错了还是?

网友:
换成是我的话 我的维修思路会是:不触发  1.先查待机3v5v,没有35v的话  2。查公共点保护隔离,不过保护隔离  3.追查隔离适配器隔离管的G极   4.acav_in要是为低的话我会查,芯片的工作条件。。。你的这个方法,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有点意思,

网友:
写得很详细,对大家也有所帮助,辛苦了!

网友:
楼主确实可以,赞一个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有一个怪问题 就是BIOS芯片 不多说了

网友:
简直就是鬼斧神工!!!!!

网友:
不错了,可出师了
boss80
其实 人家早就出师了
详情

网友:
逆向分析,成效显著。

网友G:
技术很是到位啊
hbqfkj
欢迎指导。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技术很是到位啊
欢迎指导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图文并茂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。。赞一个。。。

网友:
在讯维学过的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不触发思路对头,一般好修。

网友:
为什么明明公共点电压都不对,还要去查EC的条件,直接搞定公共点电压不就好了,绕了一圈不还是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了。
hbqfkj
Β
详情

网友:
大师你还收学徒不

网友:
赞一个!今天这5分 送楼主这篇好帖子了!!经典必须加分!

网友:
好基础,技术很强

网友:
为什么不测下分压电阻 而是要加大电压呢

网友H:
先修EC后修3.3/5,这逻辑有点反了,呵呵,还可以这样修,学习了,如果是我,先修3.3.5V,不错,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翻译软件不错,都好使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分析的太好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技术牛

网友:
写帖子要有文才,呵呵我有个朋友技术一般般但是写出来的帖子感觉比较好  呵呵

网友:
可出师了技术不错

网友I:
比较容易懂!刚看了图纸,待机3v、5v没产生应该是EC没发出3V_5V_EN开启信号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比较容易懂!刚看了图纸,待机3v、5v没产生应该是EC没发出3V_5V_EN开启信号吧!

ec条件不满足

网友J:
楼主已经知道保护隔离管不导通,公共点电压不正常,何必去查EC那边?个人觉得多此一举,直接追查G极电压的产生来源即可,很快就会找到充电芯片那个位置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已经知道保护隔离管不导通,公共点电压不正常,何必去查EC那边?个人觉得多此一举,直接追查G极电压的 ...

看帖不细心啊你

网友:
我去  太给力了  膜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修EC后修3.3/5,这逻辑有点反了,呵呵,还可以这样修,学习了,如果是我,先修3.3.5V,不错,我是来学习的

我的想法和你一样,楼主有点多此一举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看帖不细心啊你

我一字一句都看过了,确实没有这个必要

网友:
楼主分享经验辛苦啦,今天的分加完了,所以没办法给楼主加了。

网友:
2楼的是菜鸟吧,这机器的时序都不懂

网友:
虽然思路有点转弯了,不过这样也未尝不可,精细!

网友:
    修不费事,写帖子费事啊,楼主带徒辛苦啊。

网友:
又知道一个通病了

网友:
赞一个,我有一个好的1440,哪天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一字一句都看过了,确实没有这个必要

我说了,那个方向都可以,这个方向是为了小徒弟学习时序

网友:
待机电压跟EC的bios有关吧,EC不正常待机电压也没有的,是吗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 这都能修出来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个DELL  M5010也是AC_IN#为高了,充放电发不出ACOK和REF,导致没有3v.   5v,最后更换充放电芯片后故障排除

网友:
支持NECO童鞋的说法,很有道理

网友:
我修到过一个不触发的,强行接口一个三极管就好了,一年多了也返修,那个三极管忘记了!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怎么看啊?我还是新手!希望能指导下!

网友:
这个分析屁精屁精的.厉害 .~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也没出 你查后面的电也能行 你是不是搞错了????

网友:
厉害啊,楼主说这是入门级 我都看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维修方法思路不错,个人建议这里用可调电源加2.1V电压到充电芯片PU3203的ACIN信号引脚,可以事先断电测 ...

就你家维修一台机器需要2哥可调电源的,我想你这样强行加电烧掉不少东西吧。 出现问题肯定是不对的,你这样强行加电又有什么意思呢? 思路够奇葩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修EC后修3.3/5,这逻辑有点反了,呵呵,还可以这样修,学习了,如果是我,先修3.3.5V,不错,我是来学习的

51125的开启是不是来自EC?既然是来自EC 那查EC有何不对? 我觉得楼主直捣黄龙的思路非常好。

网友:
呵呵,,我是来学习的呵呵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的可调电源电压偏低啊

网友:
   思路很特别 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