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不知道怎么弄了,大神请出手

楼主(2014-09-18):
配置:显卡,蓝宝石(Sapphire)HD6670 2GB DDR3 海外版   主板:昂达 ONDA N78G5D3 Ver:5.00 (nVidia nForce 630a / GeForce 7025)

情况:有半个月没开电脑,独立显卡、,显示不了,风扇是转的,集成的可以,显卡与主板都回厂保修过,回来时候我也在别的电脑上试过了正常的,是装上去集成的可以用,独立的没显示了。
(听维修师傅的用酒精洗过显卡的金手指了,可能就是安装不到位,但是我整个都拆出来放到桌面上了,还是无法显示)

解决方法:????

网友A:
你换个显卡试下呀或者换个电源

网友B:
换个显卡能亮吗?BIOS放电试试!

网友C:
先插上独立供电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插上独立供电再说

我的电源是361的而已,怎么独立供电啊,亲不懂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显卡能亮吗?BIOS放电试试!

都没问题的呢?我觉得是电源旧了

惊动党中央 -1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 这你都想得到,电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个显卡试下呀或者换个电源

谢谢,我明天试试电源,显卡换过的,主板是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,我明天试试电源,显卡换过的,主板是新的

咱这板子插别人的显卡亮不?

网友:
先放COMS电试试,显卡有没有独立供电,电源功率够不够。

网友:
双显切换,放电先

网友:
先放电,检查电源功率够不够

网友:
这种配置150W额定电源就够了,显卡也就60W样了

网友:
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能用?那有可能是主板插槽的问题了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