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宏碁 4752G 不定掉电 蓝屏

楼主(2014-09-18):
发现是 3v5v_s0不对   现在手上有2台这样的问题。 u3604的g极 的控制电压时由正常的 14v  会降到 7v  有时候更低, 5v转换的管子电压要求高些。。 控制电压由 u3609产生slg55221-130010VTR-G
7脚输出 。   现在的故障是 1脚vcc 5v   2脚  en 3.5v  3脚 3.3 v  4脚  地 5脚  5v 6脚 5v     都正常 。 不过7脚出来的电压由开机的 14v 慢慢下降 。   一直降到7v左右。。。   55221  换过还是一样, 不过加热后可以好一段时间      不知道电压时怎么回事   要不 换的55221还是坏的或者焊坏的      求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确定不是大电容问题??

网友:
把NEC大榮榮 改為 330 *4各~6各這個問題應該就搞好了不

网友:
感觉像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cpu 背面的 大电容

网友:
感觉电容有问题 漏电

网友:
nec 大电容换了没有

网友:
换完55221,再换一下大电容,那个NEC大电容也是通病

网友A:
解决了 飞线 怀疑印刷版漏电 。要不就是和图纸不一样 。   mos脚翘起 飞线ok 14v 稳定

网友:
这 板子  没 NEC  大电容,请问 7楼的  你叫 楼主 怎么换呢、

网友:
也许是这条线路上的小电容漏电,显示器驱动板上的这些毛病多一些

网友:
看了标题后,全世界都想到了NEC,难道没有???

网友:
这样修机器肯定是不行的

网友:
没钱了  进来灌下水 支持下楼主

网友:
这种我也修过,就改个14的电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大电容的走起,干掉他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大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:
今天接2台ACER4752G笔记本故障为:一台不触发 一台电流0.78
两台都解决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,但是2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故障开机不管是BOIS界面还是进入系统都是背景蓝色的。 显卡也重置了、南桥也换了、CPU内存都换过了、我想哭.-.-. 有大师给予指点不胜感激啊!

网友:
楼主,有这机的图纸分享下不???

网友:
这种机子NEC大电容多一点

网友(2014-11-02):
楼主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

网友:
可以发我下吗楼主  275710556@qq.com

网友:
这机子通病多 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了 飞线 怀疑印刷版漏电 。要不就是和图纸不一样 。   mos脚翘起 飞线ok 14v 稳定

兄弟手上有板跟你故障一样,请问你的14v是从那找的啊?

网友:
小电容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