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g NEC大电容正负极引脚短路

楼主(2014-09-18):
借用一下别人的图片,这个是CPU两端滤波电容,接+CPU_CORE和GND。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短路,发现两表笔点该电容正负极,万用表会发出连续的滴声,而不是滴一下后停止;用电阻档测试正负极电阻约20Ω。有知道的大侠麻烦告知一下,感谢感谢!有热心的大哥麻烦站内信给我QQ号,详细请教!
另外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:
1、是不是这样测试本来就会发出连续滴声?
2、能不能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电容短路?会不会测试中击穿电容?
3、如果是电容坏了的话,是短路还是开路?
4、如果是稳压芯片ISL6262坏了的话,是短路还是开路?

网友A:
CPU没有拿下来测吧?20也正常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没有拿下来测吧?20也正常的!

是的,笔记本CPU没拿下来的,那用二极管档测试会蜂鸣也是正常的吗?
非常感谢

网友:
小小白就是小小白 哎  看CPU 有没有拿下 在上面那是正常的

网友:
去讯维学了就什么都知道了

网友:
表响了不一定短路, 你的CPU肯定是没拿下来的,还有你焊接的时候最好中间两个用吸锡线连接在一起,好焊接一点,

网友:
U没拿4欧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机器修过好几台了

网友:
把U拿下,阻值好少的

网友:
这是阻值低 不是短路  一般的数显万用表侧阻值在50一下都会有蜂鸣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