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一个小白问题 current out 在LED接口中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09-18):
一台m215htn01.1 led灯 6针接口中定义的为

Pin# Signal Name
1 IRLED1 (current out)
2 IRLED2 (current out)
3 VLED (voltage in)
4 VLED (voltage in)
5 IRLED3 (current out)
6 IRLED4 (current out)
请大神说说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额定工作电流。

网友:
  在LED的接口定义中。不管是10PIN   12PIN   6PIN都是一样只有两个含义的定义。一个供电。一个是反馈。供电可能有多个。但一般都会连在一起的。  反馈会有多个。对于品牌机的一般各不相连的。每路电流都有反馈。可以调节每并上的电流。调电流就是调LED背光的亮度。也就是亮度调节。   如果是通代板的升压板板或灯条。这些反馈线都是接在一起且是接地的。所以通代L点LED的情况。两根线搞定(供电和接地)。

网友A:
current out 是不是相当于接地的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urrent out 是不是相当于接地的意思?

current意为:
adj. 现在的;最近的;流行的;流传的
n. 趋势;电流;水流;涌流

      在这是电流的意思了。urrent out 即电流反馈之意。urrent out 和接地会形成一个回路。也可以到芯片通过进一步的电路形成回路(通过芯片的是可以调节各个并上LED电流的。即调节LED灯的亮度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