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31-ES3G 有PLTRST 没PCIRST 不跑马

楼主(2014-09-18):
技嘉GA-P31-ES3G故障主板,故障情况为点不亮 复位灯长亮

装真U检查,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不跑码,全板供电正常,PCI时钟1.7V和PCIE0.45V,时钟基本正常。测PCI的复位A15只有0.1V,但测PLTRST 有3.3v 到1.7V 跳变 ,PCIE A11有3.3V 和 CPU的复位为1.2V 跳变。IO-8718F发出的PFMRST1去网卡和IDERST也有。
时钟 PCI B16 1.7V  CPU 时钟0.4V  32.768 用老泰克465B 测了  也都有
   PCI A15 脚位 也没短路  BIOS 刷过 没变化
  和 好板 GA-G31M-ES2C上的 南桥, IO, 时钟RTM875T-587,都 替换过了 串口芯片也卸了 还是老样子  网卡没卸掉  CPU 南北桥 都打过值了   请高手问个思路?

网友:
PCI的复位A15脚一般通往南桥或IO对应引脚,可以查下这两者的工作条件情况。

网友:
PCI A15  是南桥 PCIRST# 经R171  22欧   直接给 3个PCI的  我断开电阻 测过  PCI侧没短路   南桥侧 正反二极体 和GA-G31-ES2C 一样

网友:
把COM口芯片拆掉

网友:
断开电阻测电阻另一端有没有3.3V

网友:
COM 和 网卡 都 卸了        南桥出来的 PCIRST#  断开R171后  诊断卡复位灯不亮  南桥侧PCIRST#电压还是 0 V,PCI侧 4V ,( 这4V是 诊断卡倒送过来的,拔下卡 为0V) 。南桥换过2次   IO和时钟RTM875都和好板对换过  还是一样!        -PFMRST有3.3-1.7跳变的  PCIRST 怎么始终为 0V  ?

网友:
SB不良,板层漏电,上拉开路,

网友:
我觉得是南桥坏了 建议先加焊 不行的话 直接更换南桥

网友:
你可以看下内存旁边的那些管子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PCIRST是南桥收到VRM PG和PWROK两个好信号后发给北桥复位CPU的~   你先查下南桥有没有收到信号吧。

网友:
从ICH7推出后,在ICH7的南桥上,当接到PWROK和VRM_GD后,会发出比以前多一个信号 PLTRST#为IO和北桥提供复位,原来的PCIRST为主板的其它IC提供复位,因此PLTRST#信号是CPURST#信号产生的必要条件。
这GA-P31板的 -PCIRST  看电路图 只为3个PCI 工作 ,现在情况 CPURST# 已经再重复跳变了   应该是CPU寻址不到BIOS    BIOS已经刷过了

网友:
你说平台复位都正常了,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,先看PCIRST还连到些什么

网友:
一、查下上图两个电容 C124 C208是否击穿短路

二、既然楼主说CPURST#已在跳变,是无法寻址BIOS,可是刷了BIOS依旧无效,那么就换芯片试试(这里的PCIRST应该是平台复位信号吧)

三、总觉得PCIE的时钟只有0.45,貌似有点低

仅供参考

网友:
我去啊,这种板板修过至少几十张,每次拿来直接点不亮,初步检测网卡声卡I/O是否发烫,其次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,如果都没问题直接刷BIOS在不好,直接干南桥包好!这板其它地方不容易坏

网友:
谢谢 各位维友   13楼 说的 2电容  主板上是 有位置没安装的       我断开R171   两边都 对地打过阻值  没短路 二极体 跟好板G31M-ES2C对比过  一样大, 时钟都用150M老示波器 测过  都有的  明天再换桥 换BIOS 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