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的A43S 板号K43SV 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9):
  今天来了一个ASUS   A43S    板号K43SV   3.0    DIMM槽号 K43SV 的机器  二代I5    独显N卡,八显存。
       来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,打 发客户走了发后,用可调电源一看,(是开机到1.6A左右掉电,然后又自动重启,重启到1.6A左右又掉电,然后又自动重启,重启到1.6A左右又掉电,然后又自动重启就亮机进系统了,进系统后一切正常)。正常关机或强制关机以后,又重复上面的掉电动作三次以后又亮机进系统了(很有规律,都只掉三次电,不会多也不会少)
       在系统下休眠,再唤醒都正常,唯独关机以后就会重复以上的掉电动作。拔掉内存不会掉电,电流1.3A左右不动。机器无进水,没摔过。没有发现明显短路。
       每次都是感觉快要亮机的时候就掉电了,所以加焊了显卡,故障依旧。又在论坛上下了两个测试OK的BIOS,刷进去了。还是故障依旧。内存已代换过了,没有相同的CPU,就用二代I3的CPU(OK的)代换试了一下,点不亮,电流停在1.1A左右不动。没有思路了,不知道众何下手。还请坛友们给个思路或意见吧!!急啊!!谢谢你们了

哦,对了,还有,这个机器没有找到图纸,只有点位,原以为是华硕的那个Fore off (好像是这个信号吧,E文不行,记不太清了,强制关机的吧)有问题,但是没图纸,找不到这个信号。快帮帮我吧,我每天都来签到的啊!!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先           有没有遇到过的啊?

网友:
BIOS电池有没有电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  不好修吧!

网友A:
这个问题就是USB3.0这边引起的,

网友:
电池是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就是USB3.0这边引起的,

那个芯片是坏了吗,还是怎么 了,图片上的字没看清写的是什么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11-13):
CPU 供电芯片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。。顶一下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强制关机信号的问题  强制关机信号 问题  你还I3得也会掉电

网友(2014-12-22):
 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 上次一台跟你一样的现象  不过我的是4颗显存的   最后刷BIOS搞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