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容电脑主机出现奇怪的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4-09-19):
现有一台兼容,用WIN7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己突然黑屏了,按电源开关和复位键都关不了机,也重启不了,必须拔除主源后,再插上,又能正常开机,请问一下各位大虾会是什么问题,对了,黑屏后摸南桥和北桥均有些烫手,配置如下
win7

网友:
换东西试试呢!比如电源,显卡,cpu!这毛病不好说!换换试试!

网友:
多替换替换,向楼上说的,引起死机的故障,太多了光驱,硬盘,硬盘线,内存,CPU,主板问题,电源问题!很多,一个个排除!

网友:
师父说突然死机可能供电不稳定。

网友:
电源的可能性非常大,电流供电不稳,就会导致局部个别元件发烫

网友:
先换个好点的电源看下

网友:
用最小配置来确定故障点

网友:
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试试

网友:
清洗先 再看看

网友:
重新做系统试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