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显示器屏幕 换 屏幕 求老师傅看看意见。

楼主(2014-09-19):
我能不能把G288+ 电脑显示器换在三星显示器上面用?一样是22的.可以吗?

网友:
当然可以拉

网友:
屏幕一般尺寸一样 好多都通用的

网友:
       不同的液晶显示屏代换:
一:首先尺寸要一样,便于安装。
二:接口位数一样。屏线的线序要对应。下面具体说明。
1:屏供电的位置。电压值要对。供电:比如17寸5V的屏   对5V的17寸的可以。如果是17寸5V的屏坏了!是不能用17寸3.3V的屏换的,那样会烧的。

2:数字信号线序排列。比如:0  1  2  CLK  3  即单六  单八   双六  双八的的排序一定要一致或说对应。
3:灯管数最好对应。

如果条件满足绝大部分的屏是有可能代换的(可以不用看屏的厂家和型号)。这对液晶的维修帮助是比较大的,

网友:
只要参数大都一致的就能代换!如同我们常代换MOS管一样。

网友:
型号是一样的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,要具体看看屏电压是不是相同,如果不同,高压换低压板还没事,要是低压板换高压就悲剧啦,这个屏就将永远放在一边啦

网友:
型号不一样也可以的 就是看屏和驱动板兼容不兼容

网友:
还要看好电路板好放不好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