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PLE(苹果)A1466暗屏修复,教大家小BGA封装芯片简单实用的处理方法!

楼主(2014-09-19):
        接到老外的一个苹果,A1466 版号为820-3437-A

老外描述为进了咖啡,故障为暗屏,报了价留下。

拆出主板查看U3210附近有些腐蚀,用酒精清理以后故障依旧。
对比点位图LED驱动芯片LP8550也在附近查工作条件发现D4引脚BKL_SDA电压没有电压

往前查看是由SMBUS_PCH_DATA通过R7757连到LP8550 查R7757阻值为无穷大.

看来问题找到了,更换一个在测输出的LED_RETURN_1-6还是不正常。此信号通往屏线J8300

看来要更换驱动芯片LP8550了此芯片为BGA封装
步骤:给主板值球,直接吹掉LP8550 用烙铁把主板焊盘托平,用酒精清理,
涂上薄薄的焊膏,往上摆0.3的球,摆好之后用风枪吹好,再涂一点焊膏.
从料板上拔的一个LP8850把焊点托平,酒精清理涂层焊膏,放在值好的锡球上面,用风枪吹的上下融合.
注意温度不能太高350度左右吹10秒就可以了,太高芯片容易坏。

装上lp8850再次开机测试苹果标志应经亮了。

此机已经修复
此方法省时省力,如果对芯片值球,这中小BGA封装的会相当的麻烦,不好固定,而且容易吹坏芯片。
VT1316 VT1317 VT1318晶体BGA系列都可用此方法。

 会员2111302元2023-10-4 20:10
 会员2111302元2023-10-4 20:10
 会员2371132元2022-11-9 16:16

网友:
方法简单实用,苹果机子除EC以外,还没做过这种小bga,下次可借鉴

网友:
我没看错吧,在主板上先植球,然后再放芯片?第一次听说这么干,以后也许可以借鉴,

网友:
又学习了一种,很好。bga温度一定控制好

网友:
小BGA植球太麻烦,这样在主板上植球更省事,不错顶一个

网友:
这种方法既实用又简单

网友:
方法看似懂了但实际动手怕是另一马事需要多练才是啊

网友:
这方法还真没试过,下次遇到这种小bga封装的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看着简单。实际不好搞得吧。。。。熟练度啊。

网友:
LED升压在主板上不是在评理

网友:
我有一台是屏亮度不够,还无法调节亮度!

网友:
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的,市面上不是有维修佬这种锡浆嘛,用这种植球不用一分就植好了,非常方便

网友:
这芯片很小,真不好焊呢,上次一个,焊完上电冒烟了,后来改电路才搞定。阴影啊。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

网友:
高手  值得学习学习

网友:
考验动手能力的杰作!

网友:
楼主厉害  学了一招    上次碰到了   换了6个   才好

网友:
苹果的机子比较难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