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WIN7环境,笔记本内置网卡连接不到路由器

楼主(2014-09-19):
之前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,都是加外置USB网卡解决的!昨天又遇到一个新本,HP 14-B031AU的一个超级低端的本,自带WIN8  说是看视频时突然断掉 客户基本电脑盲 具体的也说不清  拿来做系统,换四五个版本都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,只要不装驱动可以进到桌面 甚至有一次安装完所有启动 重启两次还是卡在那个界面了 而WIN8则没这种现象  但是因为配置极低 卡的动不了

抛开这些不谈,为什么驱动正常 路由器正常 信号也蛮好 就是提示无法连接呢 不错在防火墙之类问题 只想弄明白是哪出了问题 网卡 MAC 还是被黑名单 还是.......

网友:
照下面做试试

网友A:
楼上说的是xp系统的 楼主说的是WIN7下面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在win8下面出现的?要是win8的系统的话 无线是不是会出现黄色感叹号不稳定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的话 指定在网卡设置里设置指定ip地址应该问题解决 应该是win8无线上的BUG吧。网上好多这种在win8下出现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几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说的是xp系统的 楼主说的是WIN7下面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在win8下面出现的?要是win8的系统的话 无线是不是 ...

是我没说清楚,WIN7 WIN8环境下都是连不上  至于正在启动WINDOWS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做研究啦!我试着在属性里连过,照旧是无法连接.其实以前也遇到过两三个这样的本,一切正常就是无法连接.客户又不想用有限,插个无线外置又占用一个U口 很是郁闷

网友:
现在这个本不是XP的,当然以前在海尔的一个上网本做的XP 也遇到过这情况,手动建立连接也无效.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.始终没个答案

网友B:
WIN7 WIN8都不行?那试过做XP吗?那在系统里更新一下BIOS试试,再不行换一个无线网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7 WIN8都不行?那试过做XP吗?那在系统里更新一下BIOS试试,再不行换一个无线网卡。

XP做不上,最新型号的本.BIOS升到F.1D(今年6月)最新了  无线我是不能换啊  可能这本还在保呢  没想到帮个忙引出这么多事 烦死啦

网友:
设置一个固定IP试试吧

网友:
网卡驱动都更新了吗 ???

网友(2014-10-26):
哈哈,此类故障是迅维网的短板。我相信是官网驱动问题,去驱动之家换驱动或者等待官网更新吧。。

网友:
南桥有虚焊

网友:
楼主换官网驱动解决没

网友:
我相信是官网驱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