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WIN8要开机两次才能启动

楼主(2014-09-19):
  昨天在网上下载了一个WIN8系统,因为用的都是WIN7和XP,WIN8还是第一次使用,自测,然后觉得没有什么毛病才可以给用户装,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,就是开机必须要开机两次电脑才能启动,我想问问,到底是什么原因WIN8要开机两次才能启动,关于网上那些什么关闭快速启动那些我都试过了,还是没有用,请教那些用过WIN8系统的分享哈经验.

网友:
你的系统有问题吧

网友:
系统问题的

网友:
有问题重新下载别的系统吧

系统下载推荐到http://hi.baidu.com/166161

网友A:
目测不是本身系统问题, 可能是电脑硬件不兼容问题。 但是今天又重新装了下这个系统,表示恢复正常了,我全盘格式化了一次,数据备份了一次,虽然有点麻烦,也有可能是WIN7 文件还有残留导致这样的.     还有 我想问下大家 为什么我在网上下载的WIN8文件 解压之后 把系统文件放在U盘后,装系统进PE 装的时候,装到一半就不走,然后提示错误,然后我就用下载电脑上的文件WIN8系统装,然后就成功装了, 那是什么原因,难道是我复制WIN8系统到U盘错误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目测不是本身系统问题, 可能是电脑硬件不兼容问题。 但是今天又重新装了下这个系统,表示恢复正常了,我 ...

有可能是没有拷完整或者是你的U盘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是没有拷完整或者是你的U盘有问题!

我那U盘才买起没有好久,开始也用的起,过后我把WIN7  32位系统文件删了,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,XP能装  唯独WIN7 64位 还有WIN8不行 每次GOST都一半就停止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测不是本身系统问题, 可能是电脑硬件不兼容问题。 但是今天又重新装了下这个系统,表示恢复正常了,我 ...

不解压看如何?

网友(2014-11-25):
除原装系统。所以笔记本都是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