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OPTIPLEX 740不跑码

楼主(2014-09-19):
群里有修台式机主板的高手吗?DELL OPTIPLEX 740 AMD主板,不跑码。加焊南桥就好,但是管不了多长时间,不知道更换南桥可以解决问题吗?南桥型号是:NF-430-N-A3

网友:
那机器都是加焊北桥,怎么到你就加焊南桥了

网友:
是吧,但是这个是加焊南桥好的!

网友:
那我加焊北桥试试了,不知道管多长时间哦

网友A:
我去啊,这板NF的桥居然加焊南桥好了?应该是加焊北桥吧!可以换桥,只要温度解决的情况下一般还是不容易出问题,用个几个月还是没问题,到时候有问题了在收钱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去啊,这板NF的桥居然加焊南桥好了?应该是加焊北桥吧!可以换桥,只要温度解决的情况下一般还是不容易出 ...

是北桥坏了,加焊就好了,但是南桥的温度的确很高啊。

网友:
先用一段看看,如果出问题再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