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联想ls2223wc电源板图纸或图片!大家帮我啊!

楼主(2014-09-19):
一台联想ls2223wc雷击了,一次电源坏了好几个电阻,都看不清数字了,哪位大师帮帮兄弟呗?谢了先!
ZD801原来是象D806那样的贴片二极管上边标的是22  ,我后换的是其他板子上标18的稳压管,R815和R813是我后换的,它两个都烧得没样了!R815隐约的只能看见中间是个0,R813一点样都没有了我在LD7575的板子上这个部分拆的510!R814也烧了但我认为是220就找了一个上了!
现在上电就哒....哒....的响,不知道是那个二极管的事儿还是电阻阻值不对!

关键就是:R813  R814  R815的阻值!我有可能上的不对!还有那个电源芯片LD757!
我咋好像没见过这样的LD7575电路呢?

大师们,哥哥们,兄弟们,谁有这电路图,或者正修这显示器的朋友帮我弄张图片告诉我阻值都是多少!兄弟将不胜感激!谢谢.....啊.....

补充内容 (2014-9-20 22:08):
2014年9月20日,我决定不修这电源板了,不玩了!找到个电源板改造进去了!一切正常!

网友A:
  R813是IC到开关管G级是22欧至47欧都可以 R814是22欧通过D806二极管1N4148到开关管G级        R815是开关管S级到IC到第三脚检流电阻你先上个1K的试下不行就换220欧的      D801可以不用     还有就是开关管的S级到地的0.33欧电阻肯定要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813是IC到开关管G级是22欧至47欧都可以 R814是22欧通过D806二极管1N4148到开关管G级        R815是开关 ...

先谢谢你哥们!我一会儿按你说的再换一下!你说这LD7575的电路是不是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813是IC到开关管G级是22欧至47欧都可以 R814是22欧通过D806二极管1N4148到开关管G级        R815是开关 ...

哥们,我按你说的电阻全换了,0.33的换了个0.3的,没咋地呀!输出5V是0点几V,12V是2V最高的时候是5V!
这该是咋回事儿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813是IC到开关管G级是22欧至47欧都可以 R814是22欧通过D806二极管1N4148到开关管G级        R815是开关 ...

之前我改过通用的电源模块,输出太高,5V这边输出是10V多,12V那边是30V,没敢插驱动板!
管够我也换了,小电阻我挨个拆下来量的!真是晕菜了!

网友C:
电源芯片是7575还是7780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之前我改过通用的电源模块,输出太高,5V这边输出是10V多,12V那边是30V,没敢插驱动板!
管够我也换了 ...

把光耦换掉 注意不要放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光耦换掉 注意不要放反了

光耦换过两个了!不想修这板子了!搞不明白!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打算改个电源板上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芯片是7575还是7780??

烧了个洞但是剩下的部分仔细地看了,是LD7575呀!

网友:
告诉大家一声,这个电源我玩够了!不玩了!上午我在破烂堆里找到一块好的电源板,输出是12V和5V的!突发奇想,改造得了!反正也搞不好了!弄几张图片大家看看我改造的电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