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求大神在线等惠普显示器总是烧一个肖特基二极管

楼主(2014-09-19):
现象:不加电,
测量后级的两个并联的肖特基二极管烧了一个型号sr520,我换了一个sr560,一小时后还是烧的原来位置的,
又换了两个一样的sr560,一小时后还是烧一开始的一个二极管。请教大神什么原因在线等

网友A:
560不可以代换520的,功率不够。联想有一款也有这个问题。你可以在旧板拆个三个脚封装的加个散热器来改下。或者上万能的X宝淘点回来SR520回来,这个常用的东西你值得拥有!

网友:
查资料没发现参数有问题呀!查后级滤波吧……

网友:
去料板上拆个带散热片的对管改上去!把这组输的电容全换掉!

网友:
路过 学习学习

edisong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个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你上个肖特基二极管干嘛  去废板拆个塑封的整流管

网友:
电源板也就20多块吧,费劲耽误时间不如直接发块成品,以后成本低的没必要维修了。

网友:
换功率大的

网友:
有一次看错了型号,焊上去,通电就看到焊锡发亮熔化,一会就短路。我一般都是在旧板子上拆,后来拆光了,就买了mbr5200整流管100个。

网友:
我又换了个sr560,同时把通往高压板的电容换了测试一天了没事    不知道是哪一个原因   谢谢大神们的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60不可以代换520的,功率不够。联想有一款也有这个问题。你可以在旧板拆个三个脚封装的加个散热器来改下。 ...

电流都是一样的,耐压比前一个高,,,

网友:
要2个一起换

网友:
等待高手指点 谢谢楼主

网友:
这个不太懂,大神在哪里,擦

网友:
SR520是  200V  5A的二极管   SR560是60V  5A的二极管  你用60V代200V   不烧才怪

网友:
有些人连哪个参数都不懂。就假装60大于20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