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KBLG0问题

楼主(2014-09-19):
开机能显示,如图左上角的小横杠一直闪,一直停在这里,用U盘也没有用,怎么按键盘都没反应?

网友:
这板以前经过高人之手

网友:
还有这里,这是改过的电路

网友:
宏基的英文字有出来不,显卡供电正常不用示波器测

网友A:
有logo出来了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logo出来了不

没出来,直接就是横杠一闪一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