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00a4y不开机

楼主(2014-09-19):
三星200a4y不开机,进咖啡了,3、5V处进液体,洗板水清洗后,接上可调,待机0。175高了,有短路,手摸51125发高烧,本想拆了,后来又摸了边上几个电容,有一个温度高,拆了换上待机0。008正常了,但是没有3、5V,按下开关后电流到0。147不动,3V 5V也出来了,量电压,内存1。5   有,北桥1。05有,还有内存边上有个1。8V,是不是内存电压,还有CPU边上一个小电感上有0。9V,不知道什么电压,,CPU和显卡边上的大电感上都没有电压?请高手指点一下,是不是要查CPU电压?图纸也没有

网友:
缺电压,没有电压那组测量IC工作条件

网友:
CPU 主供电没出来 差芯片引脚  工作条件  PDF

网友:
找到CPU供电芯片的PDF 查查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