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原装板,能跑完码,显示LOGO后,小喇叭报警

楼主(2014-09-19):
如题,跑马 过后,显示LOGO画面后,小喇叭连续报警,显示 几秒钟后掉电,触发开关可以触发跑马完故障依旧

网友:
有谁知道吗?在线等答案

网友A:
除了CPU风扇,还有一个系统风扇也要插,提示就是系统风扇报错

网友B:
看看主板上SYSFAN那个插子是不是没插上风扇!要是不行就得找一个品牌机的风扇插上才可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CPU风扇,还有一个系统风扇也要插,提示就是系统风扇报错

CPU风扇插了,系统风扇没插,我插了系统风扇就不报警了,但是系统风扇是不用插的,有散热片,怎么取消检测系统风扇啊,就是不插也不会报警,谢谢

网友:
CPU风扇插了,系统风扇没插,我插了系统风扇就不报警了,但是系统风扇是不用插的,有散热片,怎么取消检测系统风扇啊,就是不插也不会报警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主板上SYSFAN那个插子是不是没插上风扇!要是不行就得找一个品牌机的风扇插上才可以!

可不可以进BIOS设置不检测系统风扇啊

网友:
我有4,5片同样得 板,其它的不插系统风扇也不会报警啊,为什么这片板就会,应该可以进BIOS设置关掉的吧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,感谢各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主板上SYSFAN那个插子是不是没插上风扇!要是不行就得找一个品牌机的风扇插上才可以!

故障已解决,谢谢 。进BIOS设置,把风扇检测关了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,谢谢 。进BIOS设置,把风扇检测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CPU风扇,还有一个系统风扇也要插,提示就是系统风扇报错

故障已解决,谢谢 。进BIOS设置,把风扇检测关了

网友C:
品牌机有不少都得把系统风扇插上要不就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品牌机有不少都得把系统风扇插上要不就报错

系统风扇没插,CPU的风扇已经插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CPU风扇插了,系统风扇没插,我插了系统风扇就不报警了,但是系统风扇是不用插的,有散热片,怎么取消检 ...

这个好像取消不了!插个风扇得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故障已解决,谢谢 。进BIOS设置,把风扇检测关了

厉害!懂英文就是好!上次我遇到这毛病,咋调也没弄好!插个风扇将就上了!
调的哪一项呀?英文是什么呀?

网友E:
进BIOS应该可能关闭风扇检测功能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厉害!懂英文就是好!上次我遇到这毛病,咋调也没弄好!插个风扇将就上了!
调的哪一项呀?英文是什么 ...

我也不懂英文,就认得个FAN,近BIOS找到FAN的选项选择关闭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进BIOS应该可能关闭风扇检测功能.

可以关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取消不了!插个风扇得了!

可以关。。。。

网友F:
这故障经常碰到,简单点就插个风扇了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也不懂英文,就认得个FAN,近BIOS找到FAN的选项选择关闭就行了

哦,下回我也试试!我不懂英文进了bios有点费劲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下回我也试试!我不懂英文进了bios有点费劲!

不懂没事,找百度,搜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故障经常碰到,简单点就插个风扇了事。

CPU风扇已经有插了,南北桥有散热片,所以不好加风扇